松下编程软件2.12怎么都卸载不了。

楼主(2018-06-25):
我把软件安装了,用控制面板卸载,360软件管家卸载,甚至把安装途径里面的东西删掉了还是没用。安装2.91版本的时候一直提示请卸载2.0版本。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搞!附件安装包

楼主:
附件太大

网友A:
用卸载软件卸,或重做系统
卸载软件有推荐吗?晚上太多有毒的。

网友B:
不是,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系统也重新装了,就是不行,现在换了电脑,我在怀疑是不是系统太新,或者是分辨率的问题。
QQ:56945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