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发热管已知要求功率为750w和发热管长度,怎么确定打样的发热丝长度和规格以及所需的发热管长度呢,新人入门,自己弄了半天了,还是不懂,套公式也套不出来,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诚心求解,可红包答谢。

网友A:
規格開給廠商,直接找廠商處理
電控不需管這塊。
谢谢大神,现在我就是希望能算出数据,通过要求计算所需,可惜只有高中物理,不太会,帮帮忙,另,有啥相关书籍专门讲发热管设计的书么?

网友B:
拿欧姆定律算吧,知功率和使用电压则知电阻电流。选择好材料后知电流可知线径,知线径可用电阻公式算出长度,其他需要的参数由选择的发热丝材料得出
谢谢前辈,为啥我初步计算,通过打丝长度离要求发热管长度差距很大呢,怎么确定这个呢?谢谢大神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发热管是跟据设备工艺制做的,只要把发热管的长度和功率,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有个事情的给你说一下 ,只要参数和方法对, 算出来的发热丝长度不会相差太多,  其他的基本上就是根据经验和实际情况实测相关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至于发热管比发热丝长很正常,毕竟发热管两端要接线的,不能直接就把发热丝填满整个发热管,一般接线两端都会留个10公分以上的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4楼说的很正确,如果你是使用者,你不必去管这些,你只要将你的要求给卖加热管的就行。如果是生产者就需另当别论。

网友E:
引用楼主黎家村委员会于2018-06-25 12:54发表的 新人求帮助,谢谢各位大神了,跪求。 :
发热管已知要求功率为750w和发热管长度,怎么确定打样的发热丝长度和规格以及所需的发热管长度呢,新人入门,自己弄了半天了,还是不懂,套公式也套不出来,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诚心求解,可红包答谢。

我觉得你该考虑实测这款电热管的电流,电流*加载的电压=功率,如果功率够,再测试耐用性,了解长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耐用性才是电热元件厂考虑的参数指标,作为使用者,也只需关注功率/尺寸/耐用性,您说呢!我曾做过一个实验,在市场上买了很多厂家的发热丝,功率都一样大,但不同厂家的线径还是有区别的,但电阻是一样的,试下来有一款电热丝非常耐用,外表有点铜黄色,是做过表面处理的或者是特殊合金的本色不得而知,但我个人决得材质决定了它的寿命!所以我们应该最关注的应该是材质!

网友A:
P =VI = V^2 / R

R = ρ* L / A

R:電阻,單位為Ω
ρ:電阻係數,單位是Ω-m
L:導體長度,單位是m
A:導體截面積,單位是m2

材質    ρ
銀    1.646E-08
銅    1.724E-08
金    2.44E-08
鋁    2.826E-08
鋅    6.217E-08
白金    1.0008E-07
錫    1.1504E-07

其他自己查

网友F:
  • 下载积分:+3(dawutong) 头像不错
  •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