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可以通过FX3G-232-BD与Lebview通讯吗

楼主(2018-06-25):
如题,有哪位兄弟做过这方面的案子,提供下提示,谢谢!

楼主:
或者不用BD模块也行!

网友A:
可以的。。。
WEIXIN:139140945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请问是直接在Lebview设定就好了吗?

网友A:
可以用OPC或者自己做通讯的封装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B:
可以啊,labview支持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