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分度盘

楼主(2018-06-25):
步进电机控制分度盘,要求分度盘是24等分, 如图步进的细分,24等分。那 PLC一次要发多少脉冲啊。
fx5u.taobao.com

网友A:
选哪个细分除以24就是脉冲数
WEIXIN:13914094585

楼主:
400/24= 16.6666 1600/24=66.66666 有小数点,影响数度 。
fx5u.taobao.com

网友B:
细分设大一点 比如20000 24等分 拿16个位置设成833个脉冲 拿8个位置设成834个脉冲 然后把脉冲间隔起来 833,833,834.....这样就行 位置多了一个脉冲基本上没啥影响 这个影响还不及步进电机本身的精度影响 这样做不带小数 不会让误差累积
下载积分:+1(huamantang)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绝世精灵) 热心助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我劝你不要用步进去控制分度盘,除非你到一定时间回一次原点,步进怎么都有丢步,速度越高越明显,当丢步脉冲到了一个分度的脉冲就看出来了。也许是走10次,也许是100次,也许的500次,但是慢慢的肯定就不在位置上了。
下载积分:+1(beau123)
下载积分:+1(kcai_fly) 热心助人!

网友D:
只要扭矩够,速度慢,3楼的方法没有问题,之前做过类似转盘机构,我的方法,用取整指令,把脉冲取整数,小数部分的数值每次累加,累加值超过1时,实际脉冲数+1,剩余小数部分继续累加。

网友E:
步进电机是1.8°步进角的。每一等分的脉冲数=(200X细分数)/等分数(24).
下载积分:+1(遥远的情殇) 感谢分享!

网友F:
支持续3楼的做法

网友G:
分度盘 都是一个传感器 再用个调速电机控制 算好驱动角和停止角的角度 然后做个扇形遮光片 传感器用的U型槽传感器 就可以了

网友H:
细分怎么调分24份都是小会有小数,若一定非要这样做又不想有误差,可以考虑加一个24能除尽的减速机就能轻松制定。也没有什么误差了。成本就多300大洋的事。但对设备来说不同凡想。你懂的

步进电机控制分度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