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有哪位大师能给指导下,用AB850做主站,监控各台机器并进行数据交换,每台机器用的不同品牌的PLC,分别有AB1400,三菱FX3U,欧姆龙CP1H这几种,该用哪种通讯方式啊?

网友A:
选一个比较主流的统一架构协议,个人推荐OPC UA,就是以前的OPC进化版..然后买一个OPC UA服务器(网关),把这些各种各样牌子的控制器或者传感器变频器都通过以太网连接到服务器上,然后就可以互通了,因为是使用元数据作为交换的,客户端可以通过这一网络索引,来获取它们所需的所有信息,甚至是它们之前不认识的类型,无需提前配置设备,就是说这个统一架构已经不管你是用哪个牌子的设备这个牌子原来需要什么通讯协议,连上以太网经过opc ua的服务器之后就都可以通讯了,上位机也是,不同于以前的OPC DA限制需要windows系统,UA是无视系统(windows,Linux,IOS,Android)和语言(C,java,php)

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些通讯协议,挺方便的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楼主:
    大哥,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能给小弟参考下啊?

网友B:
    一楼用OPC方式最方便  还有一种LOW 的 850和1400 通过MSG通讯  850做主站  三菱 欧姆龙做从站 走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