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HI 各位大神
    小弟有一事请教,本人编辑的威纶通触摸屏模板,之后给予别人打开,却无法打开,软件版本都是最新版,CMTP格式和EXOB格式均试过,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打开后提示版本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来看看

由于保密,发不了,,这是最尴尬的。。。。
所以文字描述了。

网友B:
...软件版本都是最新版....打开后提示版本不对....
所谓的最新版也是相对而言的,V6.0版本有好几个小号,V6.1版本也已经有好几个小号了,所以还是需要检查一下具体的版本号......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版本都是最新版....打开后提示版本不对....
所谓的最新版也是相对而言的,V6.0版本有好几个小号,V6.1版本也已经有好几个小号了,所以还是需要检查一下具体的版本号......

還有6.2你沒說到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版本都是最新版....打开后提示版本不对....
所谓的最新版也是相对而言的,V6.0版本有好几个小号,V6.1版本也已经有好几个小号了,所以还是需要检查一下具体的版本号......

就是版本一模一样。。。。。我确认。。。。因为那几台电脑都是我的安装包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6.2你沒說到

就是版本一模一样。。。。。我确认。。。。因为那几台电脑都是我的安装包装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保密,发不了,,这是最尴尬的。。。。
所以文字描述了。

刪掉敏感的字眼就好了,發出來大家才有辦法幫你
  •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