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西门子MODBUS RTU最多可以连几个PLC

网友A:
用西门子 还用RTU 服了。

西门子这么多通信协议,随便选一个,也论不到RTU 啊。

理论256个站,实际32个站,控制在10个站左右已经上天了,从站越多速率越慢,自己把握。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很准确,
关于西门子多个PLC间的通讯,建议你改用以太网,很方便的
如果你的其他设备需要用RTU的话,你可以分开通讯的,
PLC间用以太网,其他需要用到RTU的用RTU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不是西门子不先进,而是第三方PLC跟不上,现在确定用MODBUS TCP

网友C:
试过用S200的做液位在线监控,用modbus连一个第三方的数据采集模块和无线广播模块,就2个站,半米长的通讯线,那速度慢得吐血,我都服了

不过用回他自己的协议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欧姆龙PLC跟西门子对接,花了几天,终于确定用MODBUS TCP

楼主:
感觉西门子玩原子弹,其他PLC还在耍大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跟西门子对接,花了几天,终于确定用MODBUS TCP

老哥,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只是数据上互联通讯,不如直接用个带网关功能的触摸屏做个一屏多机,数据在触摸屏上做通讯不就好了。不用理他什么通讯协议的,你这次是欧姆龙和西门子,如果下次是三菱和西门子,或者欧姆龙和三菱,你每次都这样做通讯啊,PLC程序还要写相应的收发指令吧。

楼主:
没有办法,我也想用PROFINET ,欧姆龙不支持,欧姆龙的ETHERNET 更是菜鸟级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我也想用PROFINET ,欧姆龙不支持,欧姆龙的ETHERNET 更是菜鸟级别

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纠结那些厂家自己的协议,你用个网关把这些不同厂家的设备桥接起来通讯就好了,网关一般都集成几百种市场上常规的驱动的
你好,具体怎么玩

楼主:
具体怎么桥接

楼主:
通讯这个,我不是特别懂,请指教怎么玩桥接

网友D:
CP1H如何实现modbustcp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讯这个,我不是特别懂,请指教怎么玩桥接
PLC<-->网关<-->PLC
网关那里一般有可以直接添加你所接到这里的设备,和一些触摸屏的一屏多机方案一样,没试过一屏多机的话百度一下或者论坛搜索一下也会有
上面图片的协议够多了吧,直接选你PLC的型号就好了。然后数据在网关上做交换,现在不少厂家的产品都支持,我这个图是威纶通的

楼主:
有专门的模块

网友E:
用协议转换器也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