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5):
翻了手册,和用软件输入发现3s没有相应的指令,3u就有专用指令,有师傅指点下吗?

楼主:
补充下,前几天用3u把通讯做好了,现在还有台3s,是收到16进制数据,我用了smov不行,必须整合后才能转换成需要的十进制数据

网友A:
請問整合後要做甚麼用?

网友B:
通訊做上下位元交換

引用 网友A:
請問整合後要做甚麼用?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D13左移8個BIT後兩個再做AND
引用 楼主:
补充下,前几天用3u把通讯做好了,现在还有台3s,是收到16进制数据,我用了smov不行,必须整合后才能转换成需要的十进制数据

~~業餘打工仔~~

楼主:
谢谢各位,我传送到位元件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整合後要做甚麼用?

通讯报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