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家爱china

楼主(2018-06-25):
我记着有个快捷指令 可以一下子输入数组的是哪一个来?

可以代替连续的位指令

网友A:
这是什么鬼,为何要这样

网友B:
你可以用字节、字、双字这些代替,
比如:
    你要I0.0~I0.7,就可以用IB0代替;
     I0.0~I1.7,可以用IW0代替;
     I0.0~I3.7,可以用ID0代替
以此类推,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楼上正解  你可以判断IB0的值来确定当前的IO状态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爱家爱china

楼主:
是的啊 但是怎么输入到触点里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但是怎么输入到触点里面

不知道你怎么用   简单程序  用比较指令   IB=0 的时候输出多少   IB=1的时候输出多少

网友E:
看不懂你的!如果都是I0.0不需要这么多

网友F:
可以用字指令接通呀

网友G:
直接定义成数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