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8-06-26):
一般我用的PLC输入端直接是按钮开关或着其他信号开关,在PLC输出端如果是气缸电磁阀或者水管管路电磁阀,有时候会加中间继电器,有道时候直接输出到电磁阀。不知道不接继电器PLC输出点是不是容易坏,各位前辈是如何接的呢?哪些是可以不加继电器并且也不容易损坏PLC的。

网友A:
看你的负载情况 频率 电流 容性负载 感性负载 PLC有晶体管型的 有继电器型的 看情况定

网友B:
只要输出口负载不超过该口的的规定值就正常使用呗。每一种品牌PLC都可以的。具体可以参考手册。还有就是结合你这种负载,可以优先选择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C:
一般我都是加继电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