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程序里为何没有加减速度
附件: 新建文件夹.zip (187 K) 下载次数:27

网友A:
Y0加减数时间指定寄存器,Y0加速---D8348,减速----D8349,我是使用FX3U的,查看下手册,对应你所使用的PLC型号指定寄存器是否用错
  • 下载积分:+1(一恋幽梦)

楼主:
    忘说明了,是三菱FX1N的PLC,不好意思,D8348.D8349用不了

网友A:
    如果没有用错,监控下程序看K200,K100是否已传送至寄存器,没有的话重新上电PLC.K200/K100时间很短,肉眼很难看出来

楼主:
    有传送,不行改成500试试

网友A:
    你不妨改成1000,肉眼很好看出来

网友B:
    200估计太小了肉眼看不出来,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最直观,D8146没必要设6000那么小,要是下面需要7000的频率不还得改

    初始频率也没必要设100那么小,初始频率设成最高频率的10%吧
  • 下载积分:+1(一恋幽梦)
  •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默认好像是100的,最好查看相对应手册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