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计划摆好在固定位置然后采用真空吸在取料移载,放到治具上,进行后续的工艺。问题:没办法将片片摆好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自动摆? 那你找做振动盘的试试 还要这种机械方案 需要你搞电气的出吗?

网友B:
这不是电气工艺吧
我做电气控制,项目停了,帮忙问问,集思广益

网友C:
真空放下的时候用气缸定位一下

网友D:
带这么长一根线振动盘也不好做

高端一点拿视觉定位做,用视觉算出角度,用带伺服的爪子抓并旋转到预设位置

低端一点,拿人工一个一个安在定位治具上,再拿来使用
CCD的话,第一个成本高,第二个效率赶不上,每次要取八片,节拍很快。
人工上,客户不会同意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摆? 那你找做振动盘的试试 还要这种机械方案 需要你搞电气的出吗?

公司一条线体因为这个东西,上不了料导致项目停滞了。现在把片片堆在一个小方格里面用个步进电机托举,取一次料上升一点。结果吸不起来,每次要吸8片,片片稍微有点挂格子的内壁就吸不起来,掉了。看大佬们有什么什么好的方案。振动盘不好做吧,片片尾部有线会相互挂住。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司一条线体因为这个东西,上不了料导致项目停滞了。现在把片片堆在一个小方格里面用个步进电机托举,取一次料上升一点。结果吸不起来,每次要吸8片,片片稍微有点挂格子的内壁就吸不起来,掉了。看大佬们有什么什么好的方案。振动盘不好做吧,片片尾部有线会相互挂住。

真空吸负压大一点吧  线这么长一绞就没得搞了  还有就是吸嘴和这个片用软一点的材料接触  加硅胶圈什么的   每个吸嘴单独负压   不要八个吸嘴公用一根负压管  不然如果某个吸嘴漏气影响其他吸嘴     如果这个片可以被磁铁吸起来用电磁铁吸
铝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玩转PLC

网友E:
能不能改一下工艺?那根线放到下一工序做?然后就可以用振动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