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40 E.THT故障

楼主(2018-06-26):
昨儿在客户厂里面遇到一个问题,通过三菱FX1N-40MT控制一个E740 0.75KW的变频器,电机正转时一切正常,但是一切换到反转,电机转一下,就停止了。变频器就显示E.THT故障。
如果把电机从变频器上脱开,正反转都正常,变频器输出端也有电压。电机与负载已经脱离,没有机械上的卡阻。请问各位有遇见过这种问题的吗?谢谢

网友A:
如果排除电机的问题,那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电路的问题,电流采样电路估计存在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电路不行

网友B:
估计电机没完全停下来就反转了,造成变频器报警

网友C:
变频器是新的吗?你把参数说明是对照一下,看设置错误没有

楼主:
变频器上电,先启动反转也是报E.THT故障,但是先启动正转却正常,只要反转就报故障。参数恢复出厂重新设置也是一样的故障。
后来更换为一个闲置的E500 0.75KW变频器,机器正常运转了。

网友D:
上电直接反转就报铛,可能是变频器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