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当作可调气缸用

楼主(2018-06-26):
机构如图: 步进电机是怎样找原点的,起点只 有一个接近感应器, 伸出位置靠走脉冲。 找原点程序是怎样写的。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現在有很多電動缸

网友B:
你奥特了,了解一下什么叫电缸

网友C:
找原点的方法可以上电让滑块左行,速度慢一点,加减速为零,碰到接近开关慢速右行,断开接近开关停止,脉冲数清零,此点
为原点!右行可用绝对定位,再次回原点,分三步,先绝对定位回零点,再慢速左行,碰到接近开关右行,断开接近开关停止,脉冲数清零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D:
人家在考你们知道不

网友E:
找原方式很多,看个人的实际情况

网友F:
电缸的精度一般般。多是用步进马达来控制的。1楼发的可以说是叫滑台了。

楼主:
步进 是雷赛的。有没有程序截图啊,第一次写

网友G: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cn/products/limo/cylinder_ezc2pulse_f/

网友H:
可以,和电缸一个性质吧
冬天

网友I:
电缸分为步进型和伺服两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