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系列伺服在上电不运行的时候,突然转动一点点又停止一会儿

楼主(2018-06-26):
请教各位大虾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驱动器会这样.提出一些可能性

网友A:
初始化参数就好了

网友B:
参数PR0.3是多少?小了就会这样。。。

楼主:
刚性 17 初始化之后还是不行 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C:
排除法,更换驱动器或电机哈
松下A5系列伺服在上电不运行的时候,突然转动一点点又停止一会儿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