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请教一下,在三菱官网下载的FB程序,安装后只能在简单工程中调用吗?在结构化工程中是不是不能调用吗?如果能怎么调用?

网友A:
如果你下载的FB程序的扩展名为SUL,那么请点击GX Works软件左侧用户库,然后再菜单工程——库操作——从工程中获取库,选择SUL的文件。

如果你下载的FB不是SUL,而是作为工程文件的一部分,那么请按如下操作:
开启FB,在用户库下,选择库操作——新建库,将FB程序从工程中复制到用户库下,然后保存库,文件扩展名为SUL文件,接着你可以按照前面的方法加载库后使用了,一般三菱都会提供SUL文件。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剪云者)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mall9002)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学者来)
  • 工控威望:+5(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下载的FB程序的扩展名为SUL,那么请点击GX Works软件左侧用户库,然后再菜单工程——库操作——从工程中获取库,选择SUL的文件。

    如果你下载的FB不是SUL,而是作为工程文件的一部分,那么请按如下操作:
    开启FB,在用户库下,选择库操作——新建库,将FB程序从工程中复制到用户库下,然后保存库,文件扩展名为SUL文件,接着你可以按照前面的方法加载库后使用了,一般三菱都会提供SUL文件。

    感谢回复!

    1,三菱电机中国官网下载的FB都是压缩包,打开后需要安装,安装完成后在简单工程中可以调出来,结构化工程调不出来。
    2,你说的复制的方法,如果FB是在简单工程打开的,复制到结构化工程时会提示编程环境不同,不能进行复制。

网友A:
    请上传您的FB程序。

    Good Luck~

楼主:
    刚试了一下,FB使用梯形图语言的话没有办法导出,使用结构化梯形图/FBD的话才可以复制和导出。也就是说如果要把程序或者功能块做成库的话,编程语言不能使用梯形图。

网友B:
    我也试过,只有结构化才能复制导出,梯形图的话怎么都不行,不知道哪里操作不对

网友C(2018-10-23):
    楼主可以上传你的FB程序吗

网友D(2019-04-13):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下载的FB程序的扩展名为SUL,那么请点击GX Works软件左侧用户库,然后再菜单工程——库操作——从工程中获取库,选择SUL的文件。

    如果你下载的FB不是SUL,而是作为工程文件的一部分,那么请按如下操作:
    开启FB,在用户库下,选择库操作——新建库,将FB程序从工程中复制到用户库下,然后保存库,文件扩展名为SUL文件,接着你可以按照前面的方法加载库后使用了,一般三菱都会提供SUL文件。

    请教~官网下载的是CSPP文件是什么情况 怎么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