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救急啊

楼主(2018-06-26):
现有fx3u-1pg模块,运行参数为h20c0. 接线到驱动是脉冲+方向但现在手动只往一个反方向右方不动而监控时有脉冲输出?请高手们指导。谢谢

网友A:
PP脉冲灯 PR方向灯 正反转 一个PP灯亮 一个两个灯亮 先确认模块有没有输出脉冲

网友B:
-->驱动是脉冲+方向
這個沒有設好

网友C:
可能是伺服参数没设置正确。
也有可能是1PG硬件故障。

楼主:
将伺服换东y0上控制能正常运行。在模块上控制无论往哪个方向只有一个灯亮,将方向脉冲线对换也一样

网友D:
1PG模块硬件问题
学到老

网友B:
如圖片
伺服設成上圖模式,1PG設成下圖模式
就會產生只能走單向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