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6):
欧姆龙编程软件安装后,新建不了,咋办

网友A:
可能安装不全,你联接plc,看看

网友B:
我在一台电脑安装了GX-Works2,不能新建,不能保存。

网友B:
最大可能,是和你的操作系统有关。操作系统缺少某些文件。建议重装原版操作系统。

楼主:
跟系统不兼容,换了版本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一台电脑安装了GX-Works2,不能新建,不能保存。

你这个是三菱的吧?GX-Works2,

网友B:
是三菱的。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三菱的吧?GX-Works2,

网友D:
重装一下软件和系统在试

网友E:
我这山寨win7 64经常因为缺少系统文件出问题  但是安装的软件都是很好的运行  除了运行破解版的caxa偶尔无缘无故卡死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