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CC-LINK通讯异常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26):
有个很急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有一套老设备,最近移机。移好以后,从QJ61BT11作为0号站出来,一共29个站。QJ61BT11处接了一个终端电阻,最后是到一个变频器CC-LINK通讯卡(A7NC)那里拨码也设置了一个终端电阻。现在问题是,前面的站都没有问题,最后3个站都是变频器通讯异常,然后2个远程IO正常,再前面2个远程模拟量模块也通讯异常一直闪,时断时通。大家可以帮忙分析一下,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吗?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逐一检查通讯电缆接头有无松动,测量终端电阻阻值
时通时断,线路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尝试更换模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逐一检查通讯电缆接头有无松动,测量终端电阻阻值
时通时断,线路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尝试更换模块试试
线路应该没问题,都是并下去的,如果线有问题就不会在变频器和模拟量模块之间的IO正常,就两边的设备站和智能站有异常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B:
你用的哪种电阻 我们常用黑色的电阻 具体多少欧记不住了 用白色的电阻好像是高性能模式也老师掉线不稳定 用黑色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C:
再加个61模块,一千不到

网友D:
通讯不上的站号拨码是否正确,另外,如果使用的不是原装终端电阻的话,最好根据终端电阻的阻值买精密电阻。

网友E:
现在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