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下,这段程序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8-06-27):
刚刚接触程序,对这些指令也不熟悉,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请教一下

网友A:
一般来说K1就是4位的意思,但是我也不知道这里的K1X12E0是什么意思
是用到局部标签吗, 是不是有什么FB或者ST程序哪里有这个的定义了

网友B:
执行条件接通 将X12E0~X12E7的状态分别传送给M6176~M6183
请赐教

网友C:
我也想了解一下,X12E0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了解一下,X12E0是什么意思
看程式應該是Q
X12E0 --> X點12E0編號 如圖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这个是格雷码编码器输出给X,再将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编码的程序。

网友G:
Q系列,输入输出为16进制,所以有X12E0, K1X12E0是个位组合字,指的是X12E0到X12E3,K1m6176同理为M6176到M6179

网友H:


网友I:
10楼正解

网友J(2018-08-04):
这个PLC输入点真多啊
新人请教一下,这段程序应该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