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功能选择中有—参数设置切换界面  这时可以有用户设置的密码  这个在威纶通触摸屏中怎么做啊??、哪位大师教一下啊
  • 下载积分:+1(一二三四五六) 基本操作吧,是不是你把 ..

网友A:
    按钮属性里的安全选项下可设置用户限制,前提是要先在系统参数里设置有用户密码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B:
    根据不同的密码开设不同的权限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楼上的都对,也可以通过程序设置不同密码
    shaoxiaoqing

网友D:
    楼上的都对,也可以通过程序设置不同密码

网友E:
    用宏来做:
    macro_command main()
    int Pass,DataEn=0
    short Page
    bool  ON=true,Off=false
    GetData(Pass, "Local HMI", LW, 2, 1)
    if pass==123456 then
       page=10
       SetData(page, "Local HMI", LW, 20, 1)
    else
      SetData(ON, "Local HMI", LB, 1, 1)
      end if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0, 1)
      SetData(DataEn, "Local HMI", LW, 2, 1)

    end macro_command
  • 下载积分:+1(学者来)

网友F:
    一般来说可以设置用户安全等级

网友G:
    学习了,维纶得没用过

网友F:
    一般都会有一个安全等级的吧 然后那里就可以设置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