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一个10寸威纶触摸屏要带两个FX3U,没找到适合的型号。我用TOUCH WIN 一屏两机做过,只用选择通讯口就行,不知道威纶的有没有这种功能,求各路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我用过485链接过两台3U,以太网链接过2台3U,两种方法都要加模块

网友B:
可以的。威纶一般有一个422/485口,一个232口。只是连接线要找屏的那边人帮你搞好。

网友C:
五个都没问题

网友D:
485l连接个30个都没有什么问题的 以太的理论是可以连接255个 前提是需要加模块

网友E:
用485你们不会觉得很慢吗?还是用以太网靠谱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485你们不会觉得很慢吗?还是用以太网靠谱点

慢倒不至于吧,不过弄线很麻烦,的确还是用以太网好。以后继续拓扑会很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威纶一般有一个422/485口,一个232口。只是连接线要找屏的那边人帮你搞好。

不用以太网,就两个的话,这样就可以

网友H:
两个没问题吧,另一个加232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