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分布式IO ET200S

楼主(2018-06-27):
西门子分布式IO ET200S的PM-E电源管理模块可以带多少数字量模块?多少模拟量模块?资料里没写

网友A:
看模拟量的模块手册里有,模块工作需要的电量和每个输入输出点消耗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模拟量的模块手册里有,模块工作需要的电量和每个输入输出点消耗的电量。
我查了一些资料,里面说电位组的总电流不超过电源模块的电流就行。那不是可以连接好多模块?比如其中一种8DI的模块功耗为1.2W,电位组的连接电压为24V,那么8DI的电流为1.2/24=0.05A,电源模块电流为10A,那就可以连接......200个?!我是不是算错了
西门子分布式IO ET200S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