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求大神帮我看看对不对
附件: 一屏多机.zip (596 K) 下载次数:230

网友A:
用以太网会不会好点。

网友B:
高手,我也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C:
不错,学习下,这样有几台就设几个站号就可以吧?

网友D:
我接线,设置与你一样,为什么连485BD,连不上屏、

网友E:
方法有几种,自己选择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主,MOV  H0E087  D8120    中间H0E087看不明。看一下通信说明书,说明书上H后面是4位,你H后面是5位,书上写D0到D15,4个D一位,4位。你H后5位不太明。

网友G:
用以太网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学习,实用

都还没成功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主,MOV  H0E087  D8120    中间H0E087看不明。看一下通信说明书,说明书上H后面是4位,你H后面是5位,书上写D0到D15,4个D一位,4位。你H后5位不太明。

你在程序里试一下呀,写4位进去,编译后前面自动会加个0,实际就是4位,你自已用编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学习下,这样有几台就设几个站号就可以吧?

这是理论上的,我还没试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