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的ASCII码数据分离及提取

楼主(2018-06-27):
现在通过扫码枪将ASCII码对应的10~20个字符数据发送至PLC D0起始的的寄存器,如A000,1.800*250.0*C或A000A,2.000*1310*C 怎样分离并提取星号里的整数?
请赐教

网友A:
其实PLC处理数据是最不方便的,你可以把一个字拆成两个8位,因为一个字节占用8位,然后把这些字节分到不同的字中,可以判断出*号的位子,然后取出数据,这个方法就是判断每一个字。
真诚感谢!通过WTOB进行字节拆分,再通过SER搜索*号的就做到了。
QQ:569456723

网友B:
Q系列有命令直接提取的。
right left
指定提取位置就可以。
如果不支持这两个指令,
只能用逻辑运算,将需要保留的位 与1进行运算,
不保留与0运算,然后向右移位。
单片机程序基本上是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