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 各位师傅 fx3u -32MR/es 怎么样接线

楼主(2018-06-27):
请问有详细的接线图吗

网友A:
看手册。不看手册是不认真学习的表现。即使以后遇到稍微有点难度的问题都会找不到方法。
下载积分:+1(蓝叶风雪骄阳) 真诚感谢!

楼主:
请问是用户手册(硬件篇)吗
shaoxiaoqing

网友B:
这个真要看手册,一时解释不清楚

网友C:
是呀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