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上银马达在上位机不发脉冲时受到干扰。机器上电。伺服使能。静静观察马达控制器的脉冲接收,发现当受到干扰时,脉冲不断的增加,几百上千的增加。干扰时有时无。在正常做货的时候也是会受到干扰。导致位置定位不准。干扰没有规律发生。一共三个马达都有同样的问题。旁边的几个三菱马达没有这种问题。上位机是OMRON  Nc433模块。目前做的对策是,给定位模块到控制器之间的连接线加屏蔽磁环。信号线接地。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三个马达控制都有独立的滤波器。接线端子离开关电源和接触器,变压器都很远。信号线走的都是弱点线槽。

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伺服驱动器脉冲端的电源是不是与外部感应器共用24V电源,你可以加一个单独电源接驱动器试试

楼主:
OMRON的NC433脉冲端用的是5伏电源。当然模块也用到24伏电源。这两个0v没有短接在一起。供应商的做法就是换一条伺服控制器的IO线。不走线槽。还在试验中,结果还没出来。

网友B:
各自使用独立电源,加装磁环再看看,实际这就是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
以上网友所说。都做了。5伏电源是独立的。磁环已加在脉冲线上。脉冲线的屏蔽线已经接地。

网友C:
要給伺服電源5V那加陶瓷電容101&22PF
試試看把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真诚感谢!
  •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上银的伺服用过一台,稀烂,在也不会用了,软件也不好用。

网友E:
    做丝杆的也跑去做伺服,其实他们一般都不生产伺服,都是找别人代工,也没有自己的研究团队,所以买伺服还是得买那几个牌子货。

楼主:
    确实。买伺服,还是得买三菱,安川,横河电机,这些牌子。问题会少很多。把机器做成,后期不会有太多幺蛾子。设备求的是稳定。故障率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給伺服電源5V那加陶瓷電容101&22PF
    試試看把

    怎么接,串联还是并联?24v的回路用什么规格的电容?

网友C:
    搞定了沒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休假了一周。未了解到机器的进展情况。惭愧。

网友G:
我们的接地也是有一些方法的,
1,你的接地线是不是从配电房出来的。这个很重要,要是不是,就单独做一个地线,就不能和别的设备共地了。
2,你的地线最好是用并联法。
3,脉冲信号差动5V电源电好单独一个电源。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上银供应商换了从端子台到马达控制器的发脉冲的cable。给出的原因是原来的cable的屏蔽线,开的口子过长,导致与段子台有一部分线没有屏蔽。此部分受到干扰所致。

网友H:
上银马达在上位机不发脉冲时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