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三菱FX2NPROG指示灯闪烁cpu不工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有可能CPU错误,用电脑内存格式化,下载程式

网友B:
编程异常查一下编写内容

网友C:
1楼说的可能性大些
学到老

网友D:
沒電了
程序也沒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试过一次  PLC电池没电了  换了个新的 然后就出现上述问题了,后来清空了程序参数再从新写入没问题了,估计是程序或参数内部错误或者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