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公司有一条三菱Q系列为主的自动化生产线,现在想将产线上的各个设备里伺服电机电流用一台PC电脑通过以太网通讯实现对电流波形图的监控,想把所有电流都监控起来,目前我可以找到触摸屏上面对应的软元件点位,请问有办法可以将这些电机集合到一台PC上监控起来吗?我想过用GX logviewer,但这个软件听说只能对网络里的单台设备电流进行监控,有办法将不同IP地址里的PLC电流值用波形显示出来吗?大家有没有思路可以提供,或者给我个方向也好,用什么软件或者模块可以做到呢?

网友A:
套接字啊,实现起来也没什么难度,感觉没啥意义
这位大神,能稍微多说一些不,我新手,麻烦你了,本人基础差,具体要买socket接口?然后呢,用什么软件监控呢?
  • 下载积分:+1(a452818610)

网友B:
    读取PLC里面的数据?
    那就tcp通讯就好了

网友C:
    1.光是收集伺服电机电流 ---意義不大。
    2.伺服电机电流是否已被PLC讀取?
    3.触摸屏看品牌---直接編輯顯示。
                             ---傳送給PC

    4. PLC---用MX SHEET-->EXCEL-->圖形
               ---用MX OPC -->C#、VB...... 等讀取編寫--->圖形
    大佬你好,我最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用的是MX-SHEET及MX conponent以及excel 2003实现了,解决完了来看你的回复,才知道原来这里有答案,嘿嘿
  • 下载积分:+1(a452818610)

网友D:
    如果PLC都是已经联网了话,你在上位PC那里装个组态软件就可以都监控到了,组态王力控labview那些。
  • 下载积分:+1(a452818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