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等分割程序控制CKD DD马达,当有信号触发时,DD马达不旋转是怎么回事啊?请路过的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先查信号线再查DD程序,再查PLC程序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我觉得接线跟PLC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DD程序不用写,只需要配置参数。
如果是上述问题的话,应该出现频率很高才是啊。但是我这边是偶尔出现。有时候甚至一个月或两三个月都没有问题,有时候一天两三次。请指点。谢谢!

网友B:
他的引脚定义好  你看下他怎么定义的 引脚可编程定义 你问我我也只能这么回答
谢谢您的回复。
我这边的定义都是提前定义好的。总共4台,其中1台有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套相同的DD马达,所有配置参数均一样,但是旋转速度一快一慢。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套相同的DD马达,所有配置参数均一样,但是旋转速度一快一慢。求大神指点。谢谢!

恢复出厂设置 再试试

网友D:
既然有4台用交换排除法试试,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E:
只能用比较法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套相同的DD马达,所有配置参数均一样,但是旋转速度一快一慢。求大神指点。谢谢!
能否上傳你所有的工程文件?

楼主:
人家产线不允许啊,在生产,而且A客户在车间,不允许我们现场去尝试

楼主:
DD马达的配置文件丢失了,前几天重装系统忘了保存

网友F:
這樣的話只能初步判斷了,當你的PLC執行DD馬達程序時,DD馬達沒有動作,DD馬達控制器上是否有報警信息存在,當然要確保PLC對應程序編號的輸出點有激活,另關於速度快慢不同是原本一直就不同還是突然變化為不同,估計原本就是不同,DD馬達控制器內的程序有不同

楼主:
DD马达没有报警,因为我在这一步DD马达如果不转的话,会延时报警的,然后我再次手动触发,DD马达是可以旋转的。

DD马达控制器内的程序,我是直接从一台OK的DD马达里面导出来下载进去的,而且两台的配置程序也做过一一对比。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我打电话问过厂商的技术,他们说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要问他们日本的master,但是最终的回复也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DD马达没有报警,因为我在这一步DD马达如果不转的话,会延时报警的,然后我再次手动触发,DD马达是可以旋转的。

DD马达控制器内的程序,我是直接从一台OK的DD马达里面导出来下载进去的,而且两台的配置程序也做过一一对比。是完全一样的
你傳入另一台正常的程序之前,這個DD馬達是什麼問題?
传入另一台正常的程序之前,DD马达是0-180°旋转的快,180-360°旋转的慢(2等分),两段速度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DD马达没有报警,因为我在这一步DD马达如果不转的话,会延时报警的,然后我再次手动触发,DD马达是可以旋转的。

DD马达控制器内的程序,我是直接从一台OK的DD马达里面导出来下载进去的,而且两台的配置程序也做过一一对比。是完全一样的

那就又肯能是你启动的时序不对,有肯能是你在程序号还没有选择好的时候就去启动,所以没法启动。当电机不转动延时后,你在手动触发可以运转,因为此时的程序号就一选择完成。
所有DD马达能运转。你可以试试当程序号选择完成延时一段时间再次启动,看看的猜错对不对。
主要是我有以前也有遇到过。
我DD马达只有一段程序,选择的是默认程序号,应该不存在程序号没有选择好的情况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