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232扩展板能转换485信号吗?

楼主(2018-06-27):
现在有个想法,plc的232扩展板,比如fx3u-232bd,欧姆龙的CP1W-CIF01,可以用转换器转换485信号吗?现在手上有个CP1W-CIF01,还有个232变485的转换头,能否实现这个功能呢?有人做过吗?欧姆龙这个232板信号和pc出来的232信号还有点不一样,有老师傅能指点下么?

网友A:
有时可以用。但要碰运气。

楼主:
就是说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不稳定?
有的人做了好用,有的不好用。由硬件决定,试了才知道。
和编程电缆USB转232类似。

网友B:
可以,我用过多次,
用的是研华的ADAM4520。

网友B:
有什么好分享,很简单的,
直接将232转485的一头插在232模块上,PLC按 485协议发出就报文。
电脑也可以用个USB转485作为接收,用串口软件就可以收到报文。
我也上传FX2N-232IF和ADAM-4520用来做modbus通讯的例程。

网友C:
可以用的,我触摸屏连西门子s200一直这么用

网友D:
哈哈,还是要看硬件呀,有的做了不好用呀

网友E:
最好不要~~專用就好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最近想玩下欧姆龙的通讯,手里有没有合适的通讯设备,只能这样子了

网友F: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用过很多次了。

网友G:
有用过OMRON的CIF11的,485转成232。我想CIF10应该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