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

楼主(2018-06-27):
三菱PLC,怎么控制4位数码管LED显示模块(TM1637驱动),模块上有4个输入点 GND为地, VCC为供电电源, DI0为数据输入输出, CLK时钟信号,哪位大神指点下,怎么编程控制

网友A:
查看手册,有专门数码管控制的软元件和程序样例

楼主:
手册上的SEGD指令,是直接连接数码管,我这是一组的,4个数码管只有4个脚,GND VCC DIO CLK ,哪位大哥懂指点下

网友B:
DIO这是串行输入口,CLK是时钟脉冲,具体要看手册。

网友C:
跟楼主学习一下,没用过这种数码管

楼主:
,问卖家说是单片机控制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是用在STM32开发板上面的

楼主:
能有办法用PLC驱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