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7):
有谁用过图片中的PLC,用什么软件。
Lu

网友A:
三菱试试

网友B:
没有见过

网友C:
品牌/型号:粤华/YHC2-30T加工定制:否品牌:粤华型号:YHC2-30T工作电压:220(V)V输出频率:50/60(kHz)Hz产品认证:CE
'
产品参数
环境温度
工作时: 0~55℃; 保存时:-20~70℃
外壳材料
工程材料ABS
相对湿度
工作时:35~85%RH(不结露)
外形尺寸
172×92×50
抗振动
符合JIS C0911,0~55HZ 0.5MM(最大2G)3轴向各2小时。
冷却方式
自然风冷
抗冲击
符合JIS C0912,10G  3轴向各3次。
重量
0.3kg
抗噪音
噪音电压1000vp-p 噪音宽1us  周期30-100HZ的噪音模拟器。
允许掉电
20ms以内
耐压
AC1500V  1分钟
供电电源
AC100V~240V 50HZ/60HZ
绝缘电阻
DC500V  欧姆表量   在5兆欧以上
I/O分配
CR-30P:输入17点/输出13点;
CR-20P:输入12点/输出8点
接地
第三种接地(不可与强电系通用接地)
I/O方式
共阳负输入;可控硅输出。
工作环境
不要腐蚀性,可燃性气体,导电性尘埃
I/O接线方式
可插拔式端子。
通信端口
Com1:PCRS232&PLCRS485/422&PLCRS232
固定方式
35mm宽DIN导轨/M4螺丝对角拧紧。
  •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