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1N plc与Pro-face连接

楼主(2018-06-28):
各位师傅:
烦请各位师傅指教FX1N plc与Pro-face连接。是不是用三菱FX1N-60MT-001编程口与Pro-face DB25串口相连,还是FX1N要加装通讯板,有接线图最好。谢谢!

网友A:
有9针转25针的线 你再用9针的232转接到PLC的圆头232就行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