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选一种作为公司以后自动化改造的标准总线,选哪个好?

楼主(2018-06-28):
我们是自己做设备自己用的,刚好这一次需要用到总线控制,我知道市场上的总线种类太多了,如果只是从MECHATROLINK-II/RTEX/ETHERCAT里面选的话,请问哪种比较合适?为什么?十分感谢!

网友A:
公司如果大部分都是同一个牌子的PLC那就用回他们的总线就好了,如果乱七八糟什么都有的,就用以太网MQTT和OPC UA吧。

网友B:
支持一楼说的

网友C:
以太网 大势所趋

网友D:
請參考!
http://www.ethercat.org/forms/taiwan2016/download/02_EtherCAT_vs_Modbus_vs_Mechatrolink_160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