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8):
例如EE-SX671接松下伺服极限POT NOT,怎么搞?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好好看一下松下的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一下松下的说明书吧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这句谁都会啊
小姐姐骚啊

网友B:
伺服说明书上不是有关于接线的吗?你都不看说明书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说明书上不是有关于接线的吗?你都不看说明书的嘛

这不是看不懂吗 16 17    或17  18是两根线是接法。3根线指教下呗
小姐姐骚啊

网友C:
转矩输入的是0~10V电压模拟信号,你这个671的光电是数字信号  ,既然都是用位置模式了,这个转矩不用管,用光电接一下原点或者极限信号就行,至于三线光电怎么接,棕正蓝负是电源线,黑色是信号线,PNP输出型黑线高电平输出,NPN输出型黑线低电平输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矩输入的是0~10V电压模拟信号,你这个671的光电是数字信号  ,既然都是用位置模式了,这个转矩不用管,用光电接一下原点或者极限信号就行,至于三线光电怎么接,棕正蓝负是电源线,黑色是信号线,PNP输出型黑线高电平输出,NPN输出型黑线低电平输出

刚搞错了,两线的应该是41,8和41,9。之前用v-155现在换671或674。
小姐姐骚啊

楼主:
各位帮我分析一下 +与P24并在一起接41  -接N24  out接8  可行不?
小姐姐骚啊

网友D:
引用楼主hong0618于2018-06-28 11:07发表的 3根线感应器接伺服怎么接 :
例如EE-SX671接松下伺服极限POT NOT,怎么搞?

問得跟圖不一樣
那就接 17>>>GND(OV) ~~~~16>>>最大+10V~~~~~~18最小-10V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得跟圖不一樣
那就接 17>>>GND(OV) ~~~~16>>>最大+10V~~~~~~18最小-10V

可能中间表达有误,就是想用671感应到停止电机
小姐姐骚啊

网友E:
怕出问题走中间继电器
而且就接线图来看,这两个功能使用内部电源,怕是外部供电的P24/N24没办法触发,建议过中间继电器

网友F:
把信号丢给PLC 让PLC去处理 我一般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G:
671  圈+表示 P24      圈-表示0V   out 是输出信号       out 应该接在  8或9点处

楼主:
不使用PLC,用板卡的。只有原点。感觉用中继可行,多谢。最近脑子胡了这都想不到了
小姐姐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23438] [attachment=223439]
可能中间表达有误,就是想用671感应到停止电机 <<<<NPN

極限開關~~~~你說那也框給你看了7-8-9是用你那個
16-17-18是扭力控制~~~~你搞清楚沒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再咨询下用中继返应时间20MS反应慢不 ?
小姐姐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極限開關~~~~你說那也框給你看了7-8-9是用你那個
16-17-18是扭力控制~~~~你搞清楚沒

扭力那个没用到过啊,你能讲讲不。我给你点赞
小姐姐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伺服说明书上不是有关于接线的吗?你都不看说明书的嘛

看辣妹就好~~不用看說明書就會接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