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新手请教

楼主(2018-06-28):
请问 :欧姆龙CP1H-X40DT-D PLC支持模块CJ1W-CIF-21不?

网友A:
支持啊,能加2个CJ高高功能模块

网友B:
支持,需要另外加适配器单元 CP1W-EXT01。还需要使用CP1W-CN811
可以选用RS-232C选项板CP1W-CIF01/RS-422A/485选项板CP1W-CIF11

网友C:
支持的,CP1H系列可以加2个CJ功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