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箱程序台达PLC和变频器485通讯

楼主(2018-06-28):
各位大神
我这个是烘箱的程序 PLC 温控表 变频器 之间485通讯 但由于某位BOSS 把485通讯温控表(未知品牌,谜一样的东西)拆走了 现在这个烘箱无法使用 请各位大神帮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设备上这个485通讯的温控装置 谁也没见过实物 我自己找个一个带485通讯的台达温控表简单修改了一下程序 但是还是不好用
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下
描述:设备原程序
描述:我修改之后的

楼主:
程序不懂 但是 这个程序 PLC是主站吧 地址应该是1吧 波特率是 9600吧 数据结构 7 E 1是吧
那我的温控表通讯格式应该ASCII 允许通讯写入 通讯地址 是多少 通讯位长 7 同位位设定 E 通讯停止位为1
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

楼主:
描述:程序
描述:程序
程序部分 关于通讯的

楼主:
就一台变频器 还有一个485 温控表

网友A:
把你的PLC,变频器,温控器的型号和说明书发上来,看看有没人有时间做一下

网友B:
你把你现在设备上用的变频器和温控表说明书看下就清楚了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C:
问题不在于温控表,你是应用方,可以加QQ:88562995

网友D:
自已重做一个不就好了吗,

网友E:
台达温控器DTV9696,原始程序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达温控器DTV9696,原始程序能行。
你好 对485通讯不怎么太懂 请问 这个PLC的 地址是 1 是吧 那出程序上能看出 温控器和变频器的地址 ??
还是随便设置 只要不重复就行

网友F:
也就是说你这只是温控表换成台达的了,别在的都没动,也就是PLC的信号采积地址和温控表输出地址对应上说OK了,当然前提是通讯格式要看看。

网友G:
這個我可以搞定,把新的溫控器型號,變頻器型號告知一下,這個應該還有人機界面吧,程序一併上傳,可以重寫規劃!微信15962534995

网友H: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I:
温控表,变频器都应该是台达的,温控站号1,变频站号2,通迅格式,

网友J:
通讯好像也不对的感觉 PLC地址是1 modbus读取还是1站的数据?还要不行你看系统的控制要求 重新做一下系统得了 主要还是看你的工艺对控制的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