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PLC和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8-06-28):
各位大神 PLC 和5台 汇川变频器485通讯。反应慢 也能通讯上, 正常用成这样的,
比如 串口 启动 停止 频率设定。。给了信号 好一会才能 收到。 时间不规律
程序 检测了 都正常 扫描 也挺好, 要是变频器的有问题 不能 都有问题吧?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B:
三菱哪个型号的~

网友C:
我一般性是这样做的只给PLC一个运行频率,然后读变频器的当前频率和当前电流。运行停止还是用IO来控制

网友D:
去掉负载,然后一个一个上电试

网友E:
PLC正常的扫描输出时间间隔我们是感觉不到这个时差的,可能是程序有问题,导致扫描周期变长,仔细检查下

网友F(2018-08-06):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性是这样做的只给PLC一个运行频率,然后读变频器的当前频率和当前电流。运行停止还是用IO来控制
我也是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