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拉线增量型编码器测液压缸往复运动活塞杆的位移和速度

楼主(2018-06-28):
用拉线增量型编码器测液压缸往复运动活塞杆的位移和速度,用编码器和三菱PLC运算出速度后请教大家帮我想想怎么编写程序?

网友A:
拉线编码器用增量集电极开极输出的A/B的分别接X0/X1.给C251计数后传给D0。然后用一个断电寄存器D200做一个系数,D0*D200这就是位移数值了。速度就是用SPD来做就行了。

网友B:
如果算加减速,稍微复杂些。
如果只算平均速度:平均速度=位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