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有个程序不会编写,请教一下

楼主(2018-06-29):
就是一个寄存器的值(是沉重传感器那边传过来的),然后称重传感器上面有个网是料经过这个网再传到称重传感器上面的,现在的想法是如果料卡在网上,就让网振动,把料下到传感器上面。我是想称重传感器的值如果在某个小范围内不变的话就说明卡住了几秒,这时候振动。要怎么编写这个值在某个小范围内不变经过几秒后振动的输出点得电呢

网友A:
这样说是没人帮的,无从帮起

网友B:
你描述的这个,我理解的不是太清楚。按我目前理解的给你个思路
程序中,从网子那过来到称重之后,再判断称重对应寄存器数值在0-X之间, 延时一定时间
如果值在延时之后数值还没能大于X ,就认为网子那卡住了,置位震动网子线圈即可

网友C:
振动筛网需要动作的条件描述得非常不清楚

网友D:
没有看明白你描述的什么,传感器上面一个网?料经过网进行称重?料卡在网上进行振动,让料掉落在传感器上?这个网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为了把卡料的东西重新称?那之前在网上称又是什么意思?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按照你说的 那个值不变一段时间输出,分辨率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