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9):
对射光电开关金属外壳圆柱型那种,外壳碰到设备金属部分会动作。悬空就正常。大家有没碰到过这问题。?是不是光电开关是水货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A:
光电说明上咋说的,

网友B:
有考虑过干扰干扰问题吗?

楼主:
怀疑接触设备金属后外壳上的干扰信号直接接近信号电路,但还是觉得传感器问题。叫客户重新换过或安装与设备做绝缘隔离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C:
有些不发光的近接感应器。专门探测金属的。OMRON有很多这种近接感应器。雅马哈的YK500机械手也是用这种感应器来做绝对式原点复归信号。

网友D:
那个外壳有可能和屏蔽线接到一起的,你这碰一下就有输出,明显就有问题,一般输出都接了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随便怎么碰都不会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外壳有可能和屏蔽线接到一起的,你这碰一下就有输出,明显就有问题,一般输出都接了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的,随便怎么碰都不会有输出的。

客户买了两对都是这种情况一看包装连型号都没有,估计是小作坊做的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光点直径太大,感应到了
小姐姐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光点直径太大,感应到了

和光点没关系,拿手上是可以的,碰到设备就有问题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F:
我买的两种样式的对射光电材料都是塑料或类似材料的,omron,还没注意到有金属的

网友G:
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你买的应该是水货

网友H:
感应器还是建议买大品牌的 小作坊的就是在坑自己 各种奇葩问题有时候直接会无解的

网友I:
可能买到水货了

网友J:
干扰厉害吧
冬天

网友K:
应该是设备的接地不合格引起的,设备的各部位金属部分没有用接地线起来。如果有金属外壳和塑料外壳的,我会选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