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9):
大神们,小弟刚开始接触PLC和触摸屏,请问要用触摸屏+plc实现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手动自动切换plc程序应该怎么编?看网上说是用子程序调用可以做如果用子程序调用的话是不是两个子程序的输入点要一模一样?求个实例,,感激不尽
金丁路德马

网友A:
抱歉我不知道,但是我有办法,建议你去看看手册,然后看看视频,在百度云盘上面都有,我也刚开始学

网友B:
一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位控制  一个手动位一个自动位 两个为反逻辑,二是字控制  等于1为自动等于2为手动等等

网友C:
你的手动程序和自动程序肯定是有区别的哈,
所以你正常编程,手动/自动分别分块编程,
然后跳转指令了解一下或者用一个位状态的开闭分别触发手动/自动的子程序
大概这样,还是看一下编程手册的子程序、中断程序部分,还有跳转指令那部分的内容
shaoxiaoqing

网友D:
西门子的感觉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