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步进问题

楼主(2018-06-29):
我刚到一个设备厂,这边程序都是做好的,只需要输入PLC中即可,PLC是三菱Q系列的,还有一些扩展模块,不在一个柜子里,有伺服和步进,请问新的设备,我除了要输程序,伺服、步进我还需要调什么吗

网友A:
参数肯定要设置

网友B:
问领导啊。。。

网友C:
伺服,步进,参数肯定是要设置的啊

楼主:
伺服、步进的参数在哪里设??对伺服、步进基本上零了解。前任直接走人,只是移交了程序和一些资料,厂里没人懂了,问都没人问

网友D:
步进把拨码开关拨到一样的就行了,伺服有很多参数的,你不知道参数就下载一个伺服软件,把参数读出来,写到新的伺服里面就可以了。等有时间的时候慢慢找那些参数动过的。不过伺服一般要动的也没几个参数,像脉冲方式,方向,电子齿,速度增益,位置增益,刚性和输入输出信号。

网友E:
要知道伺服步进电机的细分,每转脉冲数,配合工艺要求,做相对的调整

网友F:
看来你也不懂呀!你确定他程序是完整的吗?设备工艺不用改吗?

网友G:
伺服,步进参数肯定是要设置的,而且步进的参数也有可能是通过软件设置的哦

楼主:
伺服、步进以前没接触过,PLC程序是完整成熟程序,设备工艺什么的都不用动,伺服、步进参数在哪里设置?用什么软件??

网友H:
伺服参数肯定要设置的,除非在厂里调试过了,,,步进电机不需要调什么

网友G:
如果是IO控制的步进电机,是可以在软件里设置高低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