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维纶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8-06-29):
请教大佬,我想在维纶触摸屏里可以让每一个报警都有1个子显示画面,做一个类似于proface里的那种

楼主:
就是我点击报警显示元件里显示的报警时,可以跳到我指定的画面去

网友A:
两个按钮组合应该可以实现的,当报警信号置位时触发跳转界面,或者直接用宏指令

楼主:
这个我知道可以实现,关键报警显示元件,那个警报在哪一行不能确定,做按钮无法实现
引用 网友A:
两个按钮组合应该可以实现的,当报警信号置位时触发跳转界面,或者直接用宏指令
shaoxiaoqing

网友B:
可以的,你到官网去看一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