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9):
FX3U 64MT后接个FX3U-1PG,总共四个轴。
FX3U-1PG只要控制一个步进转动和停止就行了,请问要怎么接线

网友A:
VIN接+24V,COM0接0V,FP接pul-,RP接dir-,pil+ ,dir+各串一个2K电阻接24V+
  • 下载积分:+1(学者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接+24V,COM0接0V,FP接pul-,RP接dir-,pil+ ,dir+各串一个2K电阻接24V+

    兄弟,我没有找到pil+ ,dir+

网友B:
    看串个电阻,应该知道脉冲发出来的端口吧
引用 楼主:

    兄弟,我没有找到pil+ ,dir+

网友C:
    pil和dir是步进驱动器的脉冲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