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与台达plc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29):
台达plc为DVP ES系列,触摸屏为proface GP4000系列,现在想用plc的com2和触摸屏进行485通讯,请问大家通讯电缆怎样制作?就是串口几号脚和几号脚焊在一起?

楼主:
通讯线接线图找到了,与台达plc的com2进行485通讯,需要在plc里编通讯程序吗?

网友A:
PLC里面改一下COM2的 通讯参数 让触摸屏的和PLC的通讯参数一致

楼主:
试了一下,可以通讯,触摸屏软件里设置选台达plc的驱动,plc里用程序设置d1120,m1120,m1143,站号d1121,双方设置参数一致就可以了,触摸屏接com2,plc接com2,rs485通讯2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