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问题

楼主(2018-06-29):
请问各位大佬,三菱的FX5U之间通信有哪些方式,因为看到FX3U有n:n,并行通信,CCLINK等,结果翻5U的手册发现没有N:N,只有MODBUS和CCLINK,所以请教下三菱的FX5U之间通信有哪些方式,常用的是什么?

网友A:
5U本来就用的是网口 和上位机的是SLMP两台PLC可以用SORKET还自带485和AD DA 能装3U的模块

网友B:
谁跟你说没有?5U自带485接口,参考5U串口通信手册。
shaoxiaoqing

网友C:
5u功能还是很强大的,网口,485通讯,自带两路AD和一路DA,可带3u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