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30):
就是图中的P1

网友A:
那叫子程序,写完主程序之后写个FEND,然后在母线外面写上P?标号,然后写子程序,每一段P写完之后要写一个SRET表示一段子程序结束。你好是好好看一下书吧,上面写得很清楚怎么调用子程序
  • 下载积分:+1(蓝叶风雪骄阳) 真诚感谢!

网友B:
    你那个是循环程序
  • 下载积分:+1(蓝叶风雪骄阳)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叫子程序,写完主程序之后写个FEND,然后在母线外面写上P?标号,然后写子程序,每一段P写完之后要写一个SRET表示一段子程序结束。你好是好好看一下书吧,上面写得很清楚怎么调用子程序

    谢谢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