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30):
    在win7系统64位下安装GT Designer2 显示错误,
        内容为error calling class installer register,
       点击确定后显示failed trying to install the driver,求大神指点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楼主hbliujg于2018-06-30 09:34发表的 跪求大神指点三菱软件安装错误,如何解决 :
    在win7系统64位下安装GT Designer2 显示错误,
        内容为error calling class installer register,
       点击确定后显示failed trying to install the driver,求大神指点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WIN7系统好像不支持GT Designer2这个触屏软件。